请问下C40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7-07-25):
请问下各位一个意大利工厂发出来的图纸材质要求是C40,在我们国内是什么牌号的钢材?急盼

网友:

就40#钢!我经常碰见的!如果找不到还可以用45#代替!我是这样认为的!

楼主:

谢谢指教,我也认为是,但怕真的用错,鬼佬的东东毕竟和我们叫法有点不一样?

楼主:

另外在市场上的40#和45#钢在价格上有差价吗?

网友:

基本上没多大差价

网友:

对应标准:UNI,钢组:结构钢,国内牌号:40
化学成分:C:0.37-0.4;SI:0.15-0.35;Mn::0.6-0.9:不
大于0.035;S:不大于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