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减速机一体机输出转速较小---[请教]

楼主(2007-07-25):
求助,电机减速机一体机输出转速较小,可否不使用减速机,直接使用电机实现转速要求?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

应该没事吧,只要扭矩没问题就没问题,一家之言,呵呵

网友(2010-09-08):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电机减速机一体机?

网友:
我也正想弄来一体的减速机!

网友:
应该不行的,电动机的输出转速再小也不小,呵呵。

网友(2011-08-18):
2分钟,20个字,还差一个帖

网友:
那样的话,在50HZ情况下是1400转/MIN

网友(2023-04-15):
永磁电机可以做每分钟100多转,LCY1688BX

网友:
目前不可能实现,扭矩一般不可能达到要求

网友:
看速 比是多少?

网友:
好像还没有减速机和电机一体的吧,听说汇川有在试验阶段

网友:
没有速比之后负载惯量需要由电机承受

网友:
电机力小了

网友(2024-10-05):
看你的负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