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1.0569.K(ST 52-3K)等同国内什么标准的弹钢?---请教

楼主(2007-07-25):
德国的1.0569.K(ST 52-3K)等同国内什么标准的弹钢啊?急死了,资料上也查不到啊!!

网友:

我一般用A3代替的!

楼主:

楼上的,能解释下不?怎么个标准啊?这个A3钢可以做轴吗?小弟实在不懂了,我觉得是45或40的吧?

网友:

我也不怎么清楚,我单位都是用这个材料的代替的

网友:

做轴的话应该可以做吧!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有MSN或QQ吗?能加我的不啊?QQ:79618803,MSN:frednb1@hotmail.com我们讨论下!!谢谢了

楼主:

楼上的兄弟不是吃饭去了吧?哎??你们用来做什么产品的啊?能不能透露一点啊?

网友:

1.5066=国产牌号的30Mn2; 1.5067=国产牌号的35Mn2; 是合金结构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0 y+ _; v) R `: r* Y9 Y 1.5066=国产牌号的30M2;

1.5067=国产牌号的35M2;

是合金结构钢。

兄弟,那1.0569是什么啊?我这个应该是碳钢的哦?

楼主:

台州的兄弟,A3钢有好几种规格的饿啊?不知道用什么的了是A,B,C,D中的哪种哦?哎!!急啊!!!

网友:

  A3钢是Q235钢,好象与那1.0569不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3钢是Q235钢,好象与那1.0569不符吧。

对,你觉得有什么高见呢?

网友:

楼主好! 给您一个表,你可以看看。要知道,编号是有规则的,不可能乱套,表上虽然没有您要的型号,但根据规则,选40Mn2就差不多,以上仅为个人意见。

对不起,上午把钢材型号(Mn)打少了个n,现在已经更正。

% D Q

另外,应该不能选A3代替。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可是根据德国的那个DIN什么标准1.0569里面的第二位三位05这个标准,应该是碳素刚,不是合金钢吧?

楼主:

楼上的GG,你给我的是1.50多的了 ,有没有1.05的那个系列的啊??

网友:

DIN的标准很多,我手头上只有不锈钢、铸造等。没有看到介绍这个材质的。

网友:

是嘛,老眼昏花了,再找找。

网友:

找到最接近的,1.0535=55

% l m4 F; o1 x0 Z

 {* M

刚才附件没传上,再传一遍。

楼主:

谢谢,谢谢,"憨老马"您辛苦了!!那说明就是碳素钢,就不知道能不能用45#代替了,55#用的少啊!!A3应该不能用吧?那位大哥就是不回我的信息了,哎,先行谢谢这位大哥了

网友:

请参照一下它的特性与应用,再作选择。(老掉牙的资料)

楼主:

根据德国的标准DIN17007,他那个表述方法1.0569说后面第四五位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真不知道是个什么规定的了?ST52-3K,根据德国DIN17006的话后面的52表示下屈服点应力,-3表示冲击韧性,K表示第的含S,P量,就是不知道它归到那个钢号啊?

网友:

  根据德国的标准DIN17007, 最重要的是第2~3位数字,第4~5位数字无一定规律,第6~7位数字为附加数字,一般不标注,第6位数字表示钢的冶炼工艺,第7位数字表示钢的热处理状态。

楼主:

但是根据这个1.05只能说是碳素钢,不能断定是什么型号的了,再说屈服点的下限也不只一种型号的钢材的,难就难在这个地方的!!

网友:

1.钢的种类为碳素钢,已经得到确认;
2.根据DIN17007,介绍第4~5位数字,虽然无一定规律,但是也说到是按照其碳的质量分数或合金的质量分数而定。那您可以设想为它的含碳量为多少多少,再根据您零件的要求来定。

选材的方法既要原则,也要灵活,不要钻牛角尖。

楼主:

呵呵,老马大哥,找到了饿含碳量了,荷兰公司的产品,在第6页,就是不知道下面的两个什么力学性能是什么

网友:

刚才外出了。找到就好,我也下来看看。谢谢!

网友:

ST 52-3是旧牌号名,新牌号名为 S355 J2G3 C." \ G3 F+ G u3 F" z; g 成分为∶ C <=0.2%, Mn<=1.6%, Si<=0.55%, P,S<=0.035%.  强度∶屈服强度355-275 MPa (随厚度增加减少);抗拉强度450-690MPa. -20°C时冲击功 27  应该说成分和性能都接近16Mn或Q345D。 . ]$ y9 ] _4 U) w. _4 z含碳量较低,淬透性不高,一般不用于轴。

楼主:

TO:geri这个不是ST52-3K,你说的这个和ST52-3K有差别的吗?真的不是很懂啊,可是德国人的图纸上就是用这个材料啊,品名翻译过来就是轴或连杆物嘛?有什么高见哦?

网友:

请教geri网友,"ST 52-3是旧牌号名,新牌号名为 S355 J2G3 C. "源自那里呢?

网友:

这个材料我早上查过了,跟我们国内最接近的是Q345,一摸一样的没有的!

网友:

这个材料我早上查过了,跟我们国内最接近的是Q345,一摸一样的是没有的!

网友:

St52-3K被列在德国标准DIN669/671中。这一标准已作废。在新的标准中如DIN EN 10277-2:1999, DIN EN 10025:1993中这一钢种被称为S355J2G3C, 不过材料号不变还是1.0569. 在德国每一材料号只用于一种钢。在这里S表示结构钢,355为最低屈服强度355MPa,J2为-20°C时冲击功大于27J,G3为钢的质量等级,C表示特殊用途钢如适用于卷边,型轧或冷拔。如是订货单位给出这一过时钢号应让其更正。这种钢一般不用于轴是因为轴一般是关键部件要求较高而且要求调制,而这钢强度不太高,淬透性低,不适于强度要求高截面较大的部件。当然,是否适用还取决你的使用条件和设计。如果连杆或轴的强度要求不高,截面不大当然也可使用。另外这种钢可冷拔强化,屈服强度可提高到400-500 MPa。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上的网友。保留下来,方便以后查阅,再次谢谢!

楼主:

真心谢谢楼上的老马朋友和等......及geri朋友!!!

楼主:

那我要镀锌可以的吗?图纸还要求镀锌呢!!调质什么的倒是没有说啊!!!

楼主:

可是用数字表示的1.0569应该不是合金钢哦?按照ST52-3K怎么好像要归类到合金钢里面去啊?Q345是低合金钢哦?这个是怎么回事啊?老马GG,解释下啊?

网友:

回frednb1 网友:由于我对 geri 提供的资料还是没吃透,如果那资料确实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那零件可以选其中一种材料加工,不过这是我的个人意见,你要跟提供图纸的客户核实。

另外调质是一种热处理的方法,你不懂的话可以找热处理厂,把要求告诉他们就行。
谢谢您的信任!

楼主:

回老马GG,我查到的荷兰钢铁公司的这个ST52-3K的化学成分是如下:

C:Max0.20% Mn:max1.60%  si:max0.55% p:max0.035%
屈服强度上下限:490/850MPa    抗拉强度:350MPa
这样的话对照中国的标准是什么呢,觉得都不是很符合啊?还有楼上的等.....朋友,能加我QQ(79618803)吗?你们的什么样的图纸能借给我参考吗?我网内给你留信息了!!

网友:

待我抽空核对一下再回。

楼主:

通过上面的网友热情的解答!!事情终于有了个结果!!再次感谢热情的朋友!!呵呵

网友:

   依据憨老马的对照表来看,30Mn2对应德国标准应是1.5065,而不是1.0569。如果四楼的说能用A3钢代替,并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应该来说是没问题的。现在就得问问四楼的,他公司用A3钢是做什么的了,如果用途相似那便可以取代。(个人想法)

网友:

屈服强度上下限:490/850MPa 抗拉强度:350MPa ,屈服强度大于抗拉强度??不大理解!

楼主:

回楼上的"没有劲"网友,是我写错了,反过来了!!现在我们也准备用Q345代替,但是不知道用345里面的哪种比较好,还在和德国人讨论!!大致的方向应该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

在了解那几种钢的性下,和德国人讨论一下或建议他们使用哪种。一切就好办了,祝成功。

网友:

  Q345有两大系列,1,Q345(A-E)16Mn,含C量在0.12-0.20。2,Q345(A-E)09MnCuPTi,含C量小于0.12。但它们都适合用于船舶、桥梁、车辆、大型容器、大型钢结构、建筑结构、化工容器等。其实你用什么牌号的钢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产品的用途、工作环境、重要程度等条件。(上面少打一个“能”——性能)

网友(2008-11-24):
跟我国的Q345D接近

1.0569 跟我国的Q345D接近

按强度等级表示钢铁牌号示例说明
该牌号表示方法仅适用于非合金钢。
S 355 J2 G3 C  系DIN -EN 标准中牌号,相当于旧牌号St52-3N  。
355 表示抗拉强度( MPa )最低值

材料牌号:S 355 J2 G3 C
数字代号: 1.0569
标准:DIN
国家与地区:Germany
钢组:结构钢
次级类别:DIN EN 10277-2 银亮钢产品;通用工程用钢
注释:交货技术条件

化学成分 (%)
元素最小最大近似的
C (*)

0.2000
Si (*) 0.5500
Mn 1.6000
P 0.0350
S 0.0350
Al 0.0200

元素注释
C Max 0,22%C for nominal thicknesses > 30 mm
Si Forfully killed steel containing nitrogen binding elements in amountssufficient to bind the available nitrogen for example min 0,020%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