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可以加工粉末冶金制品吗?

楼主(2007-07-25):
请教各位大虾:

    电火花可以加工粉末冶金制品吗?

网友:

可以

网友:

只要能带电都可以

楼主:

是不是说,铁基粉末烧结体和钢材性能相似?也有铁碳平衡相图,不过粉末冶金存在孔隙,它也象合金钢材一样加入一些合金元素,起到固容强化的作用应该还有其他作用。
我也是初步接触粉末冶金,还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2007-11-28):
粉末冶金制品只要是导体半导体都能电火花加工

网友:
可以的,不过加工效率很低,能磨削的最好用钻石砂轮磨削,

网友(2009-07-31):
当然可以,消磨好像也不需要用那么昂贵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