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时的收缩量怎么算

楼主(2007-07-25):
我是做钣金的新手,我
想知道焊接的收缩量有标准没

各位DX指导下了,谢谢

网友:

楼主好!

    焊接收缩量没有具体的标准,由于焊接结构的刚性,母材的厚度,坡口的大小,组对焊缝间隙,焊接规范的大小等都会影响到焊接收缩量的大小,故而常常根据经验来预留的。

网友:

同意2楼
曾遇到过;焊行车的箱式梁,按理论尺寸下的料焊后短了,后看到焊接工程师拿了本书在看(估计是20多年前出版的手册)里面有这方面的内容和数据.
我也在留意这方面的书籍,但还没买到

楼主:

我今天查了下好象是跟焊缝的长度,钣材的属性,电流大小,焊丝有关,但是哪里有相关数据可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