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膜泵特点及应用

楼主(2007-07-25):
隔膜泵特点及应用

 b

 |* d$ B

 K. `

潜入式: Versa Matic泵可以完全浸没于液体中。需要注意的是泵的排气口必需露出在液面之上,而且必需选择可以有效防止该液体腐蚀的泵体材质和中心体材质。

 抽取式: 隔膜泵是处在正压状态。当要抽取或排空容器内的液体时,必须限制泵入口的液体压力:使用特氟隆隔膜的泵限制于10psi(0.7bar)以下,橡校和塑料隔膜的泵限制于15psi(1bar)以下,过高的液体压力会导致泵的不稳定操作及隔膜的提早老化。

  自吸式: 隔膜泵是处在负压状态。每种型号的吸力有依于系统设计,所输送的液体,泵体内的弹性体材质等等。

 b
气动隔膜泵的适用场合及工作原理简介

 ]/ ] 气动隔膜泵是一种新型输送机械,是目前国内最新颖的一种泵类。采用压缩空气为动力源,对于各种腐蚀性液体,带颗粒的液体,高粘度、易挥发、易燃、剧毒的液体,均能予以抽光吸尽。

 气动隔膜泵其有四种材质:塑料、铝合金、铸铁、不锈钢。隔膜泵根据不同液体介质分别采用丁晴橡胶、氯丁橡胶、氟橡胶、聚四氟乙烯、聚四六乙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安置在各种特殊场合,用来抽送种常规泵不能抽吸的介质,均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一、气动隔膜泵适用场合

* b J) V+ s8 o P3 p 由于气动隔膜泵具有以上特点,所以在世界上隔膜泵自从诞生以来正逐步侵入其他泵的市场,并占有其中的一部分。如:喷漆、陶瓷业中隔膜泵已占有绝对的主导地  位,而在其他的一些行业中,像环保、废水处理、建筑、排污、精细化工中正在扩大它的市场份额,并具有其他泵不可替代的地位。气动隔膜泵的优势在于:

 1、由于用空气作动力,所以流量随背压(出口阻力)的变化而自动调整,适合用于中高粘度的流体。而离心泵的工作点是以水为基准设定好的,如果用于粘度稍高的流体,则需要配套减速机或变频调速器,成本就大大的提高了,对于齿轮泵也是同样如此。
6 V3 F- x q
 2、在易燃易爆的环境中用气动泵可靠且成本低,如燃料、火药、炸药的输送,因为:第一、接地后不可能产生火花;第二、工作中无热量产生,机器不会过热;第三、流体不会过热因为隔膜泵对流体的搅动最小。
- j n
 3、在工地恶劣的地方,如建筑工地、 工矿的 废水排放、由于污水中的杂质多且成分复杂,管路易于堵塞,这样对电泵就形成负荷过高的情况,电机发热易损。气动隔膜泵可通过颗粒且流量可调,管道堵塞时自动停止至通畅。

 4、另外隔膜泵体积小易于移动,不需要地基,占地面极小,安装简便经济。可作为移动式物料输送泵。

; X( \* n. w [' J3 W5、在有危害性、腐蚀性的物料处理中,隔膜泵可将物料与外界完全隔开。

6、或是一些试验中保证没有杂质污染原料。
7 e9 e x0 t: l
   7、可用于输送化学性质比较不稳定的流体,如:感光材料、絮凝液等。这是因为隔膜泵的剪切力低,对材料的物理影响小。

 二、气动隔膜泵工作原理

  1、压缩空气为动力。
 w
2、是一种由膜片往复变形造成容积变化的容积泵,其工作原理近似于柱塞泵,由于隔膜泵工作原理的特点,因此隔膜泵具有以下特点:

 T(1)泵不会过热:压缩空气作动力,在排气时是一个膨胀吸热的过程,气动泵工作时温度是降低的,无有害气体排出。

(2)不会产生电火花:气动隔膜泵不用电力作动力,接地后又防止了静电火花
0 R+ u3 e* d K. c
 (3)可以通过含颗粒液体:因为容积式工作且进口为球阀,所以不容易被堵。

 (4)对物料的剪切力极低:工作时是怎么吸进怎么吐出,所以对物料的搅动最小,适用于不稳定物质的输送
5 w L; _6 B7 U* d a
(5)流量可调节,可以在物料出口处加装节流阀来调节流量。

9  (6)具有自吸的功能。

 (7)可以空运行,而不会有危险。
 V1 ?! s$ v
(8)可以潜水工作。

 (9)可以输送的流体极为广泛,从低粘度的到高粘度的, 从腐蚀性得到粘稠的。

 (10)没有复杂的控制系统,没有电缆、保险丝等。
 t3 Z
 (11)体积小、重量轻,便于移动。

(12)无需润滑所以维修简便,不会由于滴漏污染工作环境。

 (13)泵始终能保持高效,不会因为磨损而降低。

7 ^5 U9 G+ U O% Y, G (14)百分之百的能量利用,当关闭出口,泵自动停机,设备移动、磨损、过载、发热
 m1 p
 (15)没有动密封,维修简便避免了泄漏。工作时无死点。

网友(2009-08-01):
那是气动隔膜泵好,还是液动的好呢

网友:
气动的结构简单,维修方便.
有液动的吗?没见过

网友(2011-11-23):
那这种泵的流量输出的脉动是不是很大啊,是不是比齿轮泵的还大?

网友(2012-05-02):
这种泵的流量输出的脉动是比齿轮泵的还大,一般增加脉动阻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