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3.0 M090的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25):
      在下图新鲜下载了Pro/E 3.0 M090 (7月4号的版本),许可证与先前版本不同,安装过程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是弹出启动画面就自动跳出,没有任何提示,在工作目录trail.txt中只出现一行字“……code  + 一串数字”,用的番茄花园系统,ATI欧米伽驱动。现在怀疑是操作系统和显卡驱动的问题,不知道论坛里面有没有使用该版本的兄弟,如果您的安装成功并且可以使用,请给在下指点迷津。

楼主:

为了不沉底,自己顶了。

网友:

不要图新鲜,如果等着用,赶紧装回以前的版本。我买的是一张DVD的,野火3.0。

网友:

我还用我的2.0,装这个太麻烦了

网友:

装3.0啊,很好装的。上周刚装的,方法一样。
去买张盗版DVD的吧,8块钱。

楼主(2007-08-27):

关键是看中该版本,不同的版本区别比较大,比如C000和FXXX的,前者是试用版,只有基本的功能,后者比较全,而且在使用中一般不会自动跳出。最郁闷的是我原先2.0全功能的也装不上了,才会怀疑操作系统和显卡驱动的,格盘实在是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