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钢与40CR 是不是同一种材质?---请教

楼主(2007-07-25):
请问下40#钢与40CR 是不是同一种材质?

网友:

应该不一样的啊?一般后面有R的表示容器用的钢材了!!!没有遇到!

网友:

应该是40Cr吧

网友:

40#是碳钢  40Cr是合金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