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EWORKS里的动画插件怎么装?

楼主(2007-07-25):
请问

SOLIDEWORKS里的动画插件怎么装啊..或者那个插件光盘自带吗?

 H

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说的宏命令

楼主:

不是的..我破解后.能画画基本的图型.包括组装什么的...不过.我想在里面模拟动画...做不来./.少了这个插件..所以.我想请各界高手教我怎么装这个动画插件!!!

网友:

据我所知一般单盘的盗版SW里面插件很少,不知有没有,网上有3碟的,总共1G左右,里面插件应该会有

楼主:

我上次下载的是4蝶,,里面说是有插件,不过就要评估码,.或序列号.才让激活插件.

网友:

solidworks完整安装版本里面有几个选项,如需要动画,需安装solidworks office 或者solidworks office pro.在安装完以后,系统没有加载Animator 插件,单击菜单"工具"--"插件"选上Animator,就会在菜单里有这个选项了.

网友(2011-01-12):
6楼说的对

网友(2011-02-24):
回复 网友A:

我是08的,我的里面就没有这个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