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机老是不导电---[请教]

楼主(2007-07-25):
求助:线切割机老是不导电?工件是317L的材料

网友:

确保接触的地方都没问题吗?

网友:

您的意思是只有加工这种材料的时候不导电?那就试试别的材料,哪怕废铁片也行
我感觉不应该啊。
整个机床加工件应该形成一个回路,应该检查整个回路中是否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个人的一点理解,可能不是很专业,仅供参考

网友:

看导电块有没问题,或者下机头上面的线接触不良。

网友:

短路了。

楼主:

谢谢啊

网友(2011-07-15):
与机头的连接线是不 是长期浸在水里,老化了

网友(2011-09-27):
割其它材料正常吗?导电块都检查没有问题吗?

网友(2012-02-29):
有可能短路了,我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