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预留地脚螺栓的吗?---[请教]

楼主(2007-07-25):
土建施工方为了方便预留二次浇注孔定位,所有设备的地脚螺栓预留孔盒全部采用一次性铁制盒子,以后不准备取出。在现场我们发现大部分已经浇注好的预留铁盒已经和混凝土分离,事实证明这种方法不能保证二次浇注和一次基础的结合强度。以后安装设备时地脚螺栓只有放在铁盒里单独浇注,虽然有些是采用的下面大、上面小的盒子,这种方法虽然短时间不会出现问题,由于结合不好,在以后设备运行过程中随着设备的震动会引起盒子里地脚螺栓和混凝土一起晃动,导致铁盒周边混凝土和铁盒产生磨损,地脚螺栓会逐渐向上被拔起,出现地脚螺栓松动,后期补救有些孔内壁虽然焊了些钢筋但外壳体和和混凝土的结合不能保证, 现在大部分已经出现分离缝隙, 以后二次的混疑土浇注和铁盒的内壁也会产生缝隙, 以后设备运转时润滑油会随着缝隙浸入基础内部, 对基础造成更大的隐患 , 严重影响设备安全运转。

7 a' e- f1 W ^. O/ n! r

报告已经上交了,可领导还是这样执行,马上设备就要二次灌浆了。

1 t; P* v& e K

现在很是担心以后地脚螺丝松动该怎么办!

请大家对上面的现象进行讨论,土建这种预留孔的方法到底可行吗

网友:

楼主的这个事我们也经常做的,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复杂,我们的做法是:第一次浇注时在预埋螺栓的对应部位塞芯棒(木质),在混凝土尚未初凝时将其取出来,二次浇注时把螺栓塞进孔中,用膨胀水泥填充,效果还可以,我们设备的重量从十几吨到一百多吨的都有,多年使用没有出现过问题,设备有动载也有静载的.

网友:

孔壁一般是不允许有额外可能导致灌注不良的东西的,即使是用活螺栓,埋设的也是锚固盒子,边模板要取出。否则,无法保障长期的稳定性。

具体的埋设方法有专门的规范,大家现在都不看规范了吗?土建的规范在所有行业中是最多的,也非常详细,另外,各设计院都有各自的专业规范。

网友:

1设备的地脚螺栓预留孔盒用木质,后将其取出来。
2地脚螺栓要有防松动措施,例焊十字钢筋
3安装调节滑块(具体名称叫不出,现成有买,也可自制)
3水泥填充(膨胀水泥第一次听到,长见识了)
4干燥一星期后,调整滑块高度到位,再开机

跟领导说了,己尽到责任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2楼可能理解错了。现在是铁质的盒子不准备取出.      4楼的朋友说的也对,可我们现在是作为生产准备去的,以后是我们接手设备管理, 看到了这些现象,以后如果有地脚螺栓松动的话,我可头都要大了!不是吗???
    再次感谢大家的热情回答, 希望以后能多有交流,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我不是太懂土木的东西!!但是当初我们建厂的时候用的铁盒是螺旋的``就像带外螺纹的一样,然后地坪浇铸的时候直接灌浆在里面`不取出的!!预埋螺栓下部弯起像挂钩一样.我们都是大型设备,热浸镀锌连续生产线.现在运行三年了`没有出现松动等问题啊!!

网友:

再补充一点,依我所见到的,地脚螺栓灌浆的水泥不是一般的水泥,市场上应该很多卖的!
不是很专业,但希望能给您一点帮助!!

网友(2007-10-15):
他们的做法好象不可以

一般用铁盒的没见过,有用钢管的,但钢管的壁厚在设备基础图上有要求,而且钢管的底部按设计要求,设计成一个孔板,长方型的孔,地脚螺栓的底部是长方形的,可以从孔板穿过去,旋转90度后,便在纵向固定了。锻压设备有这样的。钢管跟基础里的钢筋是焊接牢固的。你们安装的是什么设备?型号?

网友:
Re: 有这样预留地脚螺栓的吗?

要看铁盒怎么制作了,如果铁盒四周焊接钢筋刺,像刷子那样,在浇注时不取出,是可行的.

网友:
其实各位说的水泥叫膨胀水泥有点过分,我们称之为无缩水泥。。
常用的牌号是by-40

网友:
我刚查了相宜规范,这样是不对的,应该用木板类的东西做模板并且取出后才能灌浆!

网友:
应当用木质盒子,盒子四面垫10mm厚的泡沫板,外面用塑料纸包好,胶带封口,比铁质盒子简单,也方便取出.

网友(2007-11-20):

预留地脚螺栓的物品应该取出来,不应留在里面

网友(2008-04-10):
有一种波纹管式的盒子,可以不取出,可以查国外的相关资料的……

网友(2009-06-15):
同意楼主观点,最彻底的避免问题的方法就是不用铁盒。

网友:
不是膨胀水泥,是无缩水泥。膨胀水泥会把基础胀裂的。

网友:
领导说行就行。

网友:
想省事就在浇注表面放一块钢板,钢板下方与地基钢筋焊牢,浇注后地面与钢板上面平齐。
设备调试后将地脚螺栓焊在钢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