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钢如何热处理才能做到HRC50?---[请教]

楼主(2007-07-26):
求教:35CrMo钢如何热处理才能做到HRC50(45#有何种方法达到HRC40-50)

还有:

ZG35CrMo怎样才能达到HRB100?

GCr15怎样才能达到HRC50?

 L& R

谢谢!

网友:

GCr15--830-850C--油淬--400C回火

35CrMo--850C---油淬---300C回火

45#---840C----水或油淬---300-400C回火

 ZG35CrMo---常见---850-900C---油淬--550-600C回火,

 y. |

(可参照35CrMo,可在本网上(热处理专栏)搜索ZG35CrMo  )

 (http://bbs.cmiw.cn/forums/140582/ShowPost.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