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图纸上标注热处理工艺:H-C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7-26):
各位大侠:小弟初步接触表面处理工艺行业,近日遇到一份图纸,材料为SKD11,要求表面处理为H-Cr,不知道是镀什么铬处理?

楼主:

小弟,经查证资料有两个方面的意思:1.国内可能是镀黑铬处理;(因为H可能是"黑"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2.国外的可能是镀硬铬;(因为H可能是指Hard英语"硬"的意思). 不知道正确的选择是哪一种,还是另有其他意思?此图纸为韩国客户的. 再次求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2007-09-01):

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是镀硬铬的意思!我们也遇到过此类情况

网友:

同意3楼意见

网友:

“H”有没有可能是“HIGH”,高光铬,装饰铬。看具体零件的使用要求可大致猜测一下。胡乱说一下。

网友:

3楼正确

网友A(2022-05-20):
经与客户沟通,H-Cr是铝合金硬质阳极化的意思。

网友(2022-11-11):
引用 网友A:
经与客户沟通,H-Cr是铝合金硬质阳极化的意思。

SKD11不是铝合金材质,所以不是阳极氧化的意思,应该是镀硬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