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ANUC 0I MC 如何添加第四轴?---[请教]

楼主(2007-07-26):
请教各位高手,在FANUC 0I MC 如何添加第四轴?  谢谢

网友:

本来就有第四轴呀,改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PAR:1010=4,9900=4

楼主:

请问 9927.3   9927.5    8130    这些关于四轴的参数是什么作用
九千号以后参数找不见怎么办
请问已经开通第四轴 在安装时还要做什么工作 直接接上就可以用吗
不用第四轴将它去掉会报警吗
没开通第四轴的话怎么办
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

请注意:版本不同,参数有很大变化.
1.  9927.3 9927.5 没听说有什么用.8130=4(后续版本吧?).
2.  9000以后的找不到,没办法^^.
3.  开通了第四轴,直接接上就可以了.当然,参数也要调整一下.
4.  不用第四轴将它去掉不会报警,假如去掉的方法正确的话.
5.  没开通第四轴的话---我们要讨论啥?

楼主:

楼上的确实是高手
请问开通以后的参数应如何调整

网友:

谢谢呵^^.
开通第四轴后,就象别的伺服轴一样调整即可.

如果稍微具体一点的话,首先3111.0=1,显示参数设定页面,然后如下三步曲:
 1. 设定电机代号(型式号)..
 2. 设定柔性齿轮比M/N.
3. 设定参考计数器容量.
最后,设定初始设定位为"0",关机,再开机,OK.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