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换向阀的使用方法---[请教]

楼主(2007-07-26):
各位老大:本人初涉液压,制造一台油压机,油缸上下往复动作由普通电磁换向阀控制,用普通行程开关定位,在工进时有过冲现象,产品制造精度得不到控制,我们的精度要求是±0.5mm,想用比例换向阀代替普通电磁换向阀,因本人才疏学浅,专业知识不足,求教各位老大赐教,比例换向阀的使用方法,怎样用PLC控制,我使用的PLC是三菱FX1S-14MR,谢谢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这个问题吗?我晕

网友:

你是要求系统有一个精确的油缸行程吗?
这台压力机是做什么用的呢?
有系统图否?
建议1、普通的行程开关换成接近开关,
建议2、直接从油缸上取得压力信号来控制液控换向阀.

网友:

用带反馈的比例阀,检测用光栅尺,最好能发个图上来

网友:

用电位器能通过比例阀调节油量吗?
我不懂!
谢谢上铺的同志!

网友:

建议你在现状的液压系统上增加一工进(减少前冲),然后在用机械挡块定位(行程开关保留),这样能够确保你的精度要求。

网友:

好像接近开关不如行程开关吧,接近开关有一定的感应距离,不好控制。

网友:

±0.5mm的精度用接近开关和极限开关都不能达到控制精度,需要用位置传感器;比例阀和位置传感器应该能达到要求。如果你的工件规格变化不大,6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2008-06-26):
在油缸上并联安装一位移传感器(或位移变送器),该位移信号头PLC,PLC输出接比例换向阀控制,PLC输出的模拟信号小一点(如10mA),这样阀芯开度小,可有郊防止前冲。注意你选的该型PLC好像是开关量输入。输出的。。。要加模拟输入及输出模块的。。。我见过别人这样用过。。。

网友:
另外不建议你选位置开关类。。 开关是数字量输出 ,这样你要用许多开关的。。

网友:
FX1S-14MR   好像是14个开关量输入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