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404是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7-07-26):
各位前辈,请问TH404是什么材料啊?具体是什么成分?到处都查不到,请求帮助,万分感谢!!

注:应该是日本牌号,就使用环境来看应该是耐高温铸钢的一种!

网友:

楼主您好!

日本牌号的铸钢是以S为字头的,而查了相关资料还没有找到TH404。请您将目标缩小一点,以便查寻。

楼主:

谢谢楼上热心查找!!
目前我能找到TH101或TH其它牌号的成分,但就是找不到TH404!!
再具体一点就这个材料可能是日本大同钢铁内部牌号!!
主要成分为镍,铬和钨!!成分接近于TH607!!
现已取样品送外化验了.
再次谢谢2楼朋友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