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车刀铣刀需要哪些?

楼主(2007-07-26):
请教各位大哥.常用车刀铣刀需要哪些?

我刚买了车床铣床做杂件加工.对刀具不是很懂,所以请教各位大哥.需要买些什么刀具.我的车床是LG740 重庆二机的,铣床是6350C

网友:

不知道日常哪一些活比较多哈.但常用的  车刀:90°两种侧面和端面);45°;60°.都分粗车和精车.然后还有 镗刀:90;45.长长短短都要几把.也分粗和精. 铣刀:切刀;45°铣刀;60°铣刀;端面铣刀;螺旋铣刀;三面刃铣刀.大概就这些了.工具要得不少.有很多旧货市场可以掏到不错的刀具.

楼主:

谢谢 孤子大哥的回复
我这什么都可能有点都不多 今天买了20把直柄立铣刀  从4MM到20MM的标准的一样两把 还买了一个直径100带柄的平面盘道 5个齿的  车刀有几把锋钢的 和YT15合金的 不够的在去买   我这里隔重庆国际机电城也就不到一公里 对车刀 铣刀和加工都不是很懂 以后还希望各位大哥多指教

网友:

重庆的嗦,老乡啊.我原先成量的,有空多联系哈.我的qq:64236170

网友(2007-12-08):
好象先要确定你做什么活吧,先由什么活再确定要什么刀具了。

网友(2008-04-16):
提前备刀是应该的
不然现买很多都买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