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齿轮齿条啮合的中心距—请教

楼主(2007-07-26):
变位齿轮:z=12,m=2,X=0.3

标准齿条:m=2,中心线就是节线

问题:此啮合的中心距即齿轮啮合的节圆怎么计算?

 X' ] H/ j

网友:

啮合角和压力角不同,节圆和分圆就会不同。
齿轮和齿条的啮合角是和齿条的压力角一样的。所以节圆就是分圆。

网友:

查机械手册里面就有。基本公式好象是(d1+d2+2xm)/2,最好查一下。

楼主:

我在设计中计算位移出现了错误,只能用最简单的数齿数办法,没有找到理论的依据,一直都误以为在变位齿轮与齿条啮合中节圆不是分度圆。谢谢阿松给的指导谢谢您。

楼主:

阿松,你好,我能否参照蜗轮蜗杆设计中心距,(d1+d2+2xm)/2
d1=0 圆柱齿条分度圆直径,
d2=20mm,2Xm=0.6mm,中心距定位12.6mm。
有什么问题,请您指正。

网友:

如果如一楼所说,你的中心距就是节圆,那么就齿轮齿条来说就是分度圆。
你的分度圆直径是20,那么中心距就是10。和变位系数没有关系。
如果那不是你要的,那就是我没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不是

楼主:

阿松,你好。现在的问题变成了该啮合的中心距如何计算的问题。
“d2=20mm,2Xm=0.6mm,中心距定位12.6mm”应该是d2=24mm,2Xm=0.6mm,中心距定位12.6mm。
但是我发现该变位齿轮和标准的齿条啮合在10mm的中心距下,齿轮的齿顶已经与齿条的齿根发生干涉,此时就与变位系数有关系了吧。在12.6mm的中心距下顶隙与根隙正常(0.2m)。
再次麻烦你看看附件中的cad图纸。

楼主:

图纸附上

网友:

看图纸,你的齿条似乎是轴类零件上的。这根轴线是不是就变成了你中心距的依据?如果是,那你和我的理解就出现了偏差。如果你的齿条轴线是在等齿厚齿槽的位置(不考虑侧隙),那以后我们所说的中心距就以两轴线的距离。
如果中心距在12.6的情况下顶隙正常,而在10时仅齿顶干涉,那么你的齿条或齿轮的齿厚有问题。在12.6时应该有很大的侧隙。
在很多情况下,中心距是一个已知的数据,以此来计算变位系数。如果你的中心距是可以调整的话,建议你调整到固定齿条,转动齿轮,百分表打在齿面上,(就2模数来说)侧隙在10丝左右,或偏小即可。

楼主:

齿条的轴线就是就是等齿厚齿槽的位置,困扰我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已知变位齿轮参数(z=12,m=2,X=0.3)的情况下确定该配对的中心距,我今天又察看了一遍装配的情况,单边侧隙也就是在0.1mm左右,顺便说一下,我是参照蜗轮蜗杆的方法计算的中心距。
(d1+d2+2xm)/2
d1=0 圆柱齿条分度圆直径,
d2=24mm,2Xm=0.6mm,中心距定为12.6mm。请教一下该中心距应该如何计算。

楼主:

“但是我发现该变位齿轮和标准的齿条啮合在10mm的中心距下,齿轮的齿顶已经与齿条的齿根发生干涉,此时就与变位系数有关系了吧。在12.6mm的中心距下顶隙与根隙正常(0.2m)。”中的10mm应该为12mm,齿条和齿轮的尺厚没有问题。

网友:

12.6的时候0.1的侧隙,还能把中心距变成10吗?

网友:

应该是角度正变位,即啮合角为25°左右,

楼主:

阿松你好,那时我的笔误,上面的10mm一直都应该是12mm

发现该变位齿轮和标准的齿条啮合在12mm的中心距下,齿轮的齿顶已经与齿条的齿根发生干涉,此时就与变位系数有关系了吧。在12.6mm的中心距下顶隙与根隙正常(0.2m)
齿条的轴线就是就是等齿厚齿槽的位置,困扰我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已知变位齿轮参数(z=12,m=2,X=0.3)的情况下确定该配对的中心距,我今天又察看了一遍装配的情况,单边侧隙也就是在0.1mm左右,顺便说一下,我是参照蜗轮蜗杆的方法计算的中心距。
(d1+d2+2xm)/2
d1=0 圆柱齿条分度圆直径,
d2=24mm,2Xm=0.6mm,中心距定为12.6mm。
请教一下该中心距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

那这样,12.6就是对的。

楼主:

谢谢阿松。看来自己机械设计的功底不扎实啊,有待于提高。

网友(2007-10-07):
(d/2+0.3m)x2这是变为后的啮合直径。

网友(2008-12-09):
关键在变位系数的确定方法

齿轮与齿条之间的关系原本是无中心距之说的,设计时可依据齿条齿底平面到齿轮圆心的距离A ,取2A—0.5M为齿轮齿顶圆直径 ,反推出变位系数并求出齿厚值及其偏差,据此加工即可。

网友(2013-05-05):
我也想问:齿轮齿条啮合,齿轮用正变位,中心距和啮合角会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