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柱销联轴器的材料用HT150可以吗?---[请教]

楼主(2007-07-26):
弹性柱销联轴器的材料用HT150可以吗?

3 m1 N- D: ] W5 t2 j* }

是不是根据联轴器的载荷情况选用HT250呢,或铸钢呢?

网友:

对呀

网友:

45#钢可以吗?

我们厂一至用的45

网友(2007-11-09):
可以!这种联轴器材质本身就有铁和钢两种,关键看传递的扭距大小决定!

网友:
采用HT-150就可以了,原来我们的部分油泵改成了45#,重量增加了,导致负荷加大,特别夏天温度更高,弹性圈磨损更快。

网友:
视载荷情况定,我单位一般用HT200.

网友:
一般的就用HT150、200、300,,,
45#那就更好了,,只要能花的起那钱就没问题,,
尤其是大批量的时候,,
先铸毛坯,再加工,价格可是不一样啊 !!!!!!!!!!!!!!!

网友(2008-07-06):
手册推荐的标准材料!

网友:
联轴器的用料一般都用HT的,只是要根据扭矩的大小来确定用哪一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