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装配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26):
请问:在多级减速机中,在中间级的一根轴的两端轴承(轴承为双例向心短圆柱轴承)。在减速机试车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使得轴的两端轴承在运行时轴承的保持架和滚柱与轴承内外圈不发生相对运动,在减速机运行时还发生异常的咔嗒声。请朋友给予解释,谢谢!

网友:

调下压盖的松紧劲,看看~

网友:

不发生相对运动是轴承径向游隙大,响声是否是轴之间不平行或齿轮咬合不好造成的,提高安装精度。

网友:

就是2楼的方法,你调的太死了

网友(2010-07-23):
恩 也是啊,你在试试
% C' r# F: S8 E8 a 方法对的

网友:
是否是配合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