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钢阀体精密铸造精度---[请教]

楼主(2007-07-26):
我们有个低碳钢的阀体重量大约400克

我问了几个厂家,都说铸造精度太高,搞不了。好不容易找到个可以做CT4-CT6级铸造的,又说阀体太复杂,也不行

 ~/ n$ V

这里有这方面的专家吗?能不能给提供点建议或者信息?

楼主:

我联系了很多厂家,结果是这样的,

可以做到CT4-6 级铸造精度的厂家,做不了这种阀体铸造。 可以做阀体铸造的厂家,一般来说精度只能做到CT7级。

我不是很懂铸造。阀体铸造是不是与普通零件的铸造有区别?所以精度等级 做不到那么高?
或者是 这个图纸设计的公差等级不合理?

那位老大烦心给解释一下

谢le

网友:

精密铸造可以做的。

网友:

我江苏建湖做铸钢阀体毛坯,对此有兴趣

楼主:

能否铸造加工一起做?还是只能够做铸造?

请联系我 harold.zhao@163.com

网友:

熔模铸造应该可以的

网友(2007-11-23):
解决的怎么样了?
希望能告诉如何铸造的

网友(2009-09-13):
可以做的,六级是没问题,可能是因为价格吧,wsh.121@163.com

网友:
1、请找阀门厂。2、熔模铸造有水玻璃型壳,铸件尺寸较低;但是价格较便宜。硅溶胶型壳,铸件尺寸精度较高;但是价格较高。3、可行的办法:如果铸件尺寸普遍较高,采用硅溶胶型壳;如果铸件个别尺寸精度高,就要在此尺寸上留出加工余量,采用水玻璃型壳,再加工一次。总之,从实际需要的尺寸(性能)和成本等多方面考虑。

网友(2009-11-26):
这个零件我在好多厂家都见过,成本很高,可以满足你的尺寸要求

网友:
我们可以做消失模的。

网友:
小的产品,我们可以用硅溶胶工艺做

网友:
精密铸造办的了啊

网友(2020-09-14):
可以做,里面需放水溶芯或陶瓷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