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9.53mm铝弯管的角度测量

楼主(2007-07-26):
请教各位大虾,在直径9.53mm的铝管子弯曲多个角度,因为是三维的,平面投影仪不好测量,万能角度仪测量是又不方便,各位有何高招指点迷津,有没有什么测量一起能快速的测量各个角度,谢谢!

网友:

将三维转化为平面就方便了。

楼主:

并不是三维转化为平面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的铝管长度大约为600mm左右,有8个弯曲,弯与弯之间距离近,万能角度仪不好拿,测量误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