锪平是什么目的?想了半天不明白.

楼主(2007-07-26):
锪平是什么目的?想了半天不明白?

网友:

机床的导轨或者要求特高的平面最后的一道工序,纯属手工操作,在做的过程中,还要用红丹涂抹,再用平整的模块检验。以前可是八级技工的活。

楼主:

那锪平就是精加工的最后一步了,要求特高就是指表面的光洁度和平整度吗?
红丹涂抹是为什么,以便于检验吗?

网友:

最主要是取其平整度,用红丹涂抹主要是便于使用标准量块检验工件的平整度。抹上红丹的工件,用标准量块压紧、作一下相对运动(直线或者旋转),移走量块后,看看工件,还有红丹的地方,是凹下去部分,没有红丹的地方,是高出来的部分,就要锪平这些地方了。

你可以尝试一下,体会一下。

楼主:

锪平具体手工怎么操作呢?用什么工具没?

网友:

锪刀,300~400mm左右,宽20mm左右,厚3~5mm 左右,有木把,刀头木把的另一端,平形,大多是师傅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做的。操作时手腕、肘、臂、背等部位都要用力(我们所说的阴力),别看它好象没有多大动作,可累人的,半天不到,腰酸背疼的。

网友:

到这看是怎么讨论的就知道了?
红丹涂抹是方便用模具打点,有助与发现和观察比较高的点好刮去。不是代表光洁度而是平行度
http://bbs.cmiw.cn/forums/166682/ShowPost.aspx

网友:

2楼说的是刮研,随便找本钳工的书就知道了。

网友:

我想楼主问的锪平是零件图纸上有个孔注了"锪平"两字

例;联接法兰的(联接)孔,非结合面是毛坯,在毛坯面锪个平面出来,从而保证联接螺栓六角头平面与零件平面贴平

& G' ^) F w

一般用平钻头或刀把镗杆锪φ平面,有时还要用刀把镗杆倒镗,效率低、质量也不怎么好。

在实际工作中,只要结构允许,编工艺时可以车代锪(毛坯面车一刀),或在联接孔毛坯面上铣个小平面

铸件零件常见有上述问题,设计时要注意小节,尽量避免锪平面

网友:

我觉的楼上说的比较接近课本上的,但我想绝对不会和刮研联系在一起,一般我们会说锪孔的多.

网友:

假如一个变速箱什么的,将轴装入后,轴承压盖需要安装在一个已经被加工好的平面上,否则,压盖不可能均匀的承受轴向在河,也使传动变得不稳定,装配时一次一个样,很不好。在做完轴孔后,外面要补做一个平面,比压盖外径稍大一些。一般是镗制时一刀作出,设计时不能忘。

网友:

目的在于保证上下结合面的接触面积,一般是用每平方mm内多少点来衡量锪平的质量。

网友:

用来保证平面和孔垂直,以免增加螺栓的额外载荷

网友:

锪平的问题有这么复杂吗!同意13楼的说法,就是保证螺栓的紧固呀!

网友:

我们用的锪平是精度很低的一种加工方法,就是在孔周边或阶梯面处作出小范围凹凸平面以保证使用性能,一般就是磨出平钻头或铣刀过一下就行,是以减少不必要的大平面加工来降低加工成本的一种设计方法,实际中应用很多的。

网友:

憨老马老哥把锪平当作铲刮了.

网友:

锪平如15楼所述,是一种低级加工方法。2楼说的,学名叫刮研,检测方法是以每平方英寸内有多少的研点来标定是否合格。刮研是钳工的一项基本操作技术,可以达到极高的精度,当然要看工人的技术水平了。

网友:

锪平是在加工好的孔端面加工一个孔台,以利于装配

网友:

是否因为地域的关系,使得众人对不同的锪和刮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我在国企时,就知道有锪刀(跟远思社友认识的一样,http://bbs.cmiw.cn/forums/166682/ShowPost.aspx )和刮刀(如三角刮刀),而锪是精加工,刮则是粗加工。在以前,每个钳工都会配上一把刮刀,但是锪刀就不一定,老师傅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因为地域的关系,使得众人对不同的锪和刮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我在国企时,就知道有锪刀(跟远思社友认识的一样,http://bbs.cmiw.cn/forums/166682/ShowPost.aspx )和刮刀(如三角刮刀),而锪是精加工,刮则是粗加工。在以前,每个钳工都会配上一把刮刀,但是锪刀就不一定,老师傅才有。

你说的有点道理,但依据字面解释一般认为"刮"为手工加工,"锪"为机床加工. 还有精加工和粗加工的区别是按照产品形状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而言,所以"锪是精加工"我个人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