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式电脑光盘驱动器上的开口挡圈怎么拆下来?

楼主(2007-07-26):
求教:台式电脑光盘驱动器上的开口挡圈怎么拆下来?

开口挡圈如图

网友:

还真没注意光驱上哪有这东西,光驱倒是拆开过,不过是光盘碎在里面了,没拆太零

网友:

你的光驱上面有个小孔吗?用个针按一下就可以打开,,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螺丝刀撬下来,这个方法比较实用.

网友:

没拆过光驱上的这个东西,不过自行车上的链条卡子和这个同理.用钳子不就搞定了马?

楼主:

那可能是个软驱吧,我记得不太清楚了,里面有个小型直流电机,我拆下来了,而且那个开口挡圈是卡在轴槽里的,另一端是个轴承.怎么把开口挡圈拆下来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

你的光驱上面有个小孔吗?用个针按一下就可以打开,,,,,

网友:

用一字螺丝刀把它撬开(小点的螺丝刀),先撬开口上的。应该很方便拿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0 n) K, I \, X 用一字螺丝刀把它撬开(小点的螺丝刀),先撬开口上的。应该很方便拿掉的啊

幸亏那个开口挡圈小,我用的是6PCS precision screwdriver set中的#1 十字螺丝刀撬开的,不过开口挡圈有点弯了,我有压平了

网友:

用小的一字螺丝刀插进挡圈和轴的间隙然后一扭就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