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何办法可以提高数控火焰切割的速度?---[请教]

楼主(2007-07-26):
请问有些什么办法可以提高数控火焰切割的速度?

网友:

对于厚板,在切道上事先预热,薄板不用。

使用‘快速切割嘴’其喷射角度适宜‘快走’

假如使用一般割嘴,加大吹氧速度,但此时钢的烧损增加。

挂多枪,多点‘进’,提高作用率。

网友:

归隐大侠说的不错!

应用“快速切割嘴”的方式来提高切割速度。

网友:

o    没明白

网友:

5楼好!

   请问没有明白什么?你明白了什么?那我们怎么能明白你不明白什么?

   请注意发贴的质量!

楼主(2007-08-31):

请问谁能介绍几家好一点的生产快速切割嘴的厂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