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25的尺寸公差+0.01和-0.01如何做检规?---[请教]

楼主(2007-07-27):
想问一下孔25的尺寸公差+0.01和-0.01如何做检规?

2 U K$ v0 f# R3 I

网友:

看刚才吕散大虾刚发的软件,自己计算一下。

网友(2007-09-01):

通止规就可以啊

网友:

借花献佛。参考一下!

网友:

专用塞规检验不准确、可靠,分辨率不足。要求不高可用内径量表,要求测量过程能力高的应该用其动量仪或电子量仪。

楼主(2008-02-03):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08-04-04):
如直径为10以下公差2丝的话肯定首先选择塞规,
不过楼主的直径大了点而且公差只有2丝,
如长度在10mm以上内径量表能放进去就直接用此量量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