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度标注表示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07-07-27):
各位大虾,请问附图中平面度标注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应该怎么测量?

网友:

你的公差是0.1 字母代号为:t
公差带是夹在间隔t的2个平面之间的区域

像你哪个零件不用测量了  0.1 随便什么都呢加工了

网友:

楼上大虾有点乱弹琴

楼主:

谢谢2楼!但我不知道CZ代表什么意思?应该测量什么位置?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标注,以往的图纸标注平面度时都没有后面的字母代号!

网友:

3楼的  我怎么乱弹了?  我的可是标准的

网友A:

我看就是测量那两个圆柱端面的平面度。cz我想应该是加工方法.可以用三次元测量.在端面上至少册来测量4个以上的点,就可以啦!!!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有没有更确切的说法与测量方法?

网友(2009-02-03):
指 有好几个等高的平面内所有的形位公差要求相同

网友:
老外讲的,我们这也这么标

网友(2011-09-23):
过来学习下,也不是很懂

网友(2011-11-17):
附件引自GB/T 1182-2008
CZ表示这几个平面合成一个大平面,再测定平面度,即形位公差中设定的值。
如不标CZ,则每个平面单独测定平面度。

网友(2012-06-06):
引用 网友A:
我看就是测量那两个圆柱端面的平面度。cz我想应该是加工方法.可以用三次元测量.在端面上至少册来测量4个以上 ...

Cz 可不是方法之类
是common zone的缩写,意思是公共区域...有点共面意思

多看标注

不要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