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制齿轮怎样测量及表达---[请教]

楼主(2007-07-27):
各位朋友,我现在在测量美制的齿轮,测得齿顶圆直径为46.46;齿根圆直径为36.2;齿数为20,不知道怎样转换为公制齿轮,或直接按美制齿轮表达,谁能给帮忙介绍一下算法,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还要测量公法线(差一齿),比如4齿和3齿。如有可能,跨棒距。
感觉你们没有齿轮测量设备。是吧?

网友:

这个好像要看是基节制还是径节制的
有公式转化的

网友:

你可以先测量中心距,在用变位的方法改成公制齿轮

网友:

美制的齿轮大多是径节制的,换算一下用模数表示就可以。

网友(2007-12-12):
美制齿轮大部分是径节表示的,你换算成模数。不过在齿顶圆和齿根圆直径计算方面和我们有点不同,另外他们喜欢用跨棒距而不是变位系数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