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和钻刀有没有可能是同一把刀?---[请教]

楼主(2007-07-27):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铣刀和钻刀有没有可能是同一把刀。 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你的这个想法很大胆,有开拓精神。但是据我做了十几年的铣工经历,我当年也有这样想过。但是由于两种加工方式不一样,其实是不可能的(至少现在没有人这样做)。

网友:

楼主相法挺有创意,但事实上不大可能!
1、两种加工方法轨迹不一样,钻一般是轴向运动,铣一般是(对主轴)径向运动,“道不同不相为谋”,如何统一到一把刀上?
2、铣削与钻削因切削受力情况不一样,因而刀刃的前、后角都不样。硬质合金钻头的刃口甚至还有负倒棱,这对铣刀而言是非常荒唐的事。钻头的前、后角在半径方向上是不断变化的,如果用它来铣的话(假定可行),那铣出的平面的粗糙度不知会是什么样?
楼主如果有时间,请参看金属切削刀具和刀具几何学,就能明白其中道理。

网友:

有时可以用键槽铣刀铣孔
立铣刀铣孔之前要钻工艺孔

网友:

等待开发!

网友:

同意三楼的见解!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网友:

现在有一种刀叫钻铣刀,和立铣刀一样

网友:

现在的铣刀有横刃过刀具中心的可以在同一刀具上实现钻铣加工。翻翻刀具样本吧!

网友:

那就不用钻床了

网友:

那也不至于,各有优势。

网友:

有两个刃的铣刀,可以钻孔,在我们单位很常见的,在铣床上钻孔很容易保证孔的位置

网友:

那是键槽铣刀,可以少量地垂直进给,但不宜作较深的孔加工,我想即使加工者本人也应该很清楚,有用键槽铣刀钻孔,进给困难很多,没有用钻头轻松。

网友(2008-02-27):
单齿立方铣刀可实现钻,铣

网友(2009-03-03):
各有所长现在是有象钻铣刀这样的非标刀具

网友:
好像在样本上见过钻铣刀具。

网友:
回复 楼主:

插铣应该比较接近了吧,不过需要先钻孔,
比如加工发动机缸孔粗加工的刀子,就是直接Z轴进给的,镗铣更适合吧。

想一下这种铣钻一体的刀子能够用来做什么?有应用场合吗?

网友:
可以,现在钻铣刀在模具行业应用广泛。但不适用钻深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工木头的有这种刀具,在其他版块有 王树大的 一个贴,就是这种钻后侧铣的刀具。找到了连接再发过来。

网友:
立铣刀(一刃过中心的)可以用来加工孔
但是因为它需要横向走刀,所以在侧刃是主切削刃,必须有后角
而钻头加工时,端刃是主切削刃,且为了支撑和导向,需要有韧带(没有后角).
所以这看起来有点矛盾,但是加工浅孔,刀具刚性好的时候也有用铣刀的.而且我还见过铣刀上留有很小"韧带"的(0度后角),加工孔不错,就是排屑差点,毕竟铣刀和钻头设计的时候关注点不同.

网友:
过中心的键槽铣刀能替代钻头加工,但是局限性很大。反过来,钻头则完全不能替代铣刀加工。

网友:
在实际的操作中,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把铣刀刀尖磨的很尖。钻下去。就左右移动。主要用在铣腰槽。我是看别的师傅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