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出的螺母尺寸合格,但和滚珠丝杆配装后游隙太松和卡球---[请教]

楼主(2007-07-27):
我是做数控磨的,专磨滚珠丝杠螺母,这几天磨出的螺母尺寸都达到图纸要求,但和滚珠丝杆配装后游隙太松和卡球。请大家帮助查找原因。

网友(2007-11-08):
既然螺母尺寸都达到图纸要求那就是丝杠的累积误差大或者螺旋角度超差,建议装配前用标准钢球分别测量

网友(2010-07-13):
回复 楼主:
QQ306352801  希望我可以请教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请问一下 螺母和丝杆滚槽部分 加工图纸上要标注哪些参数及其公差选择  谢谢了
    我看了一些资料 介绍的滚操截面很是复杂 我画不出来  也没有见过实际加工图纸那些工程师是怎么表达的  希望能指点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