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导轨淬火---[求助]

楼主(2007-07-27):
我们公司图纸的技术要求为:高频淬火HRC58-62,深度为0.8-1mm(均为HT300铸件,淬火面均为导轨面)
请问:
一:高频淬火可以达到深度要求吗
二:淬火前导轨加工应该为中凸还是中凹,大概数值是多少
三:淬火时的电流值和频率应该设为多少
四:我们在淬火时经常会有裂纹产生,请问这和铸件材质有关系吗
五:淬火时工件的移动速度应该为多少

我们的淬火方式为高频感应淬火,采用铜管加感应块的方式,感应块应该为锰锌铁氧软磁材料
请高手帮忙回答一下,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太差

p.s.
如果哪位大哥有关于感应淬火这方面的材料,帮忙给小弟一份。

网友:

顶一下
某单位机床床身导轨淬火和导轨磨,是委托机床厂外协加工的,他们有专业设备。
淬火前导轨加工应该为中凸还是中凹??在技术要求范围内用中凸,耐用(余量多,耐磨)

楼主:

我们公司有自己的导轨磨,也有自己的感应淬火机,但是就是不知道具体如何操作才能达到最好效果
现在淬火老是工废,罚钱很厉害的,55555555

网友:

你用什么导轨淬火水圈 是什么样的

网友(2007-11-16):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若没,可以联系下我,因为我们做热处理设备的,我也有做过机床导轨的用户,淬硬层比你要求的深一点,在1.5至2mm深。

网友:
你的问题很复杂,可能是材料问题?有可能淬火机的问题(电流或感应圈)?还有就是操纵工的问题?

网友:
本来HT就是不容易淬火的材料,因质脆而易裂,可试降低频率增加淬火加热时间,同时采用较缓的冷却介质来增加硬化层的过渡区,我想会好一些。
零件加工时应该中凹,如零件是平的话表面淬火后中间会凸起一些,但我不知道是多少,需要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