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发动机的转速可以降低发动机的重量?---[请教]

楼主(2007-07-27):
为什么说发动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发动机的转速可以降低发动机的重量呢,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影响发动机功率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转速、压缩比和燃烧等。可以提高发动机的转速使发动机的功率增加而不用增加其排量,因此可以降低发动机的重量。例如,摩托车发动机的转速一般都很高,重量也较轻,比汽车发动机有更高的升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