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工频与三相中频在使用上有什么具体区别?---[请教]

楼主(2007-07-27):
虚心请教:三相工频与三相中频在使用上有什么具体区别?

网友:

萧萧天竹 你好

三相工频即我们常用的三相50Hz的电源。三相中频是工作频率为750Hz-10000Hz的电源。
例如三相工频熔炼炉(或加热炉),三相中频熔炼炉(或加热炉)。因加热范围,渗透速度和深度的不同,应用于不同的电炉电源。
个人理解,望大家指正。

网友(2022-09-15):
感谢楼上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