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IGS文件时打不开了,出现以下信息---[请教]

楼主(2007-07-28):
打开文件遇到的问题,请教! 4 v8 T m5 B6 I9 }- M
打开IGS文件时打不开了,出现以下信息:

无法打开E:\zl\sl01。下列文件不能被载入
导致以下打开失败:
E:zl\sl01.igs-导入失败。没有生成部件文件。详情请参见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如下:
IGES to UG
! INFO-     NX V3.0 / IGES Specification 5.3
! INFO-
! INFO-     Start of Translation: 28-JUL-2007  8:10:31 AM
! INFO-
! STATUS-   Converting Part: E:\zl\sl40-04-01-00.igs
! INFO-     Comment
! WARNING-  IM1106 DE section at line       20 does not contain D in 10th/20th
! WARNING-         field. Further warnings of this type are suppressed.
! WARNING-
! WARNING-  IM1110 Could not parse Data Entry field number 20 at DE#    3214.
! WARNING-
! WARNING-  IM1110 Could not parse Data Entry field number 15 at DE#    3214.
! WARNING-
! WARNING-  IM1110 Could not parse Data Entry field number 20 at DE#    3216.
! WARNING-
! ERROR-    IM1105 Directory entry record is formatted incorrectly
! ERROR-           at line     1608
! ERROR-
! INFO-
! INFO-     End of Translation: 28-JUL-2007  8:10:31 AM
! INFO-
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2008-01-27):
提示数据无法解析。
原因不详。
你可以重新安装translator来解决。

网友:
重新装,并且要有里面的.LC 文件覆盖才行

网友:
一般来说只重新装认证程序即可。
translator一定也要装。

如果是5。0的可以不装(程序自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