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工件消除应力处理---[求助]

楼主(2007-07-28):
我急需了解大型工件的消除应力处理

大型工件消除应力处理,长度12米重量在30吨左右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Re: 求助!大型工件消除应力处理,长度12米重量在30吨左右,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阿

一般采用退火炉消除应力,不过,这么大的退火炉是不太好找,且,费用也不少。
如果是焊接结构件的话,要提前考虑变形量或采取措施,因为退火后也有一定的变形。

楼主:

我网上查到有一种振动时效的消除应力的方法,这个行不行啊?

网友:

振动时效处理在原理上是可用的,但实践中没有采用过,不知其在大型工件上的效果如何. 请应用过或了解的大侠能够给予指导和讲解。

网友:

振动时效处理适用钢结构拼焊件

楼主:

适用于钢结构 拼焊件,我这个大件确实是几件拼起来的阿,我就是不知道适合部适合?请大侠指点阿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需要找好振动点,调好工频,需要适当计算和摸索。刚性好的适合,如果刚性不好,振动传递损失大,就不适合了。

网友:

试着找一下那些大的铸造公司,或许他们对这方面有了解。

楼主:

谢谢各位TX
看来这么大的工件自己搞振动时效去应力貌视没想像中的简单。。。还需要调查。。。

网友:

    振动时效又称振动消除应力法,是将工件(包括铸件、锻件、焊接结构件等)在其固有频率下进行数分钟至数十分钟的振动处理,消除其残余应力,使尺寸精度获得稳定的一种方法。这种工艺具有耗能少、时间短、效果显著等特点。近年来在国内外都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振动时效的实质是以振动的形式给工件施加附加应力, 当附加应力与残余应力叠加后, 达到或超过材料的屈服极限时, 工件发生微观塑性变形, 从而降低和均化工件内的残余应力, 并使其尺寸精度达到稳定

    在工件上施加附加应力的方法有很多种。施加静力或静力矩也可得到消除应力、稳定精度的效果,这就是静态过载法以动力形式施加的附加应力也可以是冲击、随机振动或周期振动,周期振动中包括共振。
    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前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振动理论、测试技术和激振设备都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发现,在工件的共振频率下进行振动,可以缩短振动处理时间,消除应力和稳定精度的效果更好,能源消耗也最少。同时出现了相应的振动设备。这种新型的振动时效工艺和设备的出现,立即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迅速应用于生产实践中。
    目前各国采用的振动时效工艺,大多数是共振时效。这种工艺是将激振器牢固地夹持在被处理工件的适当位置上,通过振动设备的控制部分,根据工件的大小和形状调节激振力,并根据工件的固有频率调节激振频率,直至使联结在工件上的振动传感器(速度计或加速度计)所接收的信号达到一个最大值。这时标志工件已达到共振。在这种状态下持续振动一段时间,即可达到消除应力、稳定尺寸精度的目的。
 由于这种工艺日趋成熟,振动和控制设备日臻完善,振动时效已为十多个工业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美国某应力消除公司,进行5000多项振动时效处理,结果分析成本仅为热时效的10%,在消除应力方面完全可取代热时效。英国和西德对飞机装配型架的焊接梁和框架普遍采用了振动时效,苏联金属切削机床实验科学研究院将振动时效工艺推荐给各机床厂,某些重型机床厂的大件和基础零件全部采用了振动时效。
    我国近年来在振动时效的研究与应用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实际使用情况表明,经过振动时效的工件尺寸精度稳定性良好,振动时效费用仅为热时效的10%左右,能源消耗不到热时效的5%。
    由于振动时效的技术经济效果日益显著,其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在机械制造、航空、化工器械、动力机械等行业中,用钢、铸铁、有色合金等材料制造的各类零件成功地采用了振动时效。

    如有问题可来电咨询:15902843628  杨先生

网友:

可以用振动去应力的,大不了多找几个点

网友:

如果时间允许 丢在外面几个月-------时效处理

网友(2007-08-29):

其实现在一般企业的大件都用实效处理的方法来消除内应力的

网友:

没错,大型焊接结构件用振动时效的方法去除应力最方便.

网友:

振动时效好象不行!我厂5M的焊接件用振动时效后遇到气温变化较大时变形较大!

网友(2007-10-29):
回复 网友A:

退火去应力

工件15米是有点长

重量30吨倒不是什么问题

你可以把详细的工件参数发给我  最好给张照片我

zhidanxu@hotmail.com    相互帮助。。

网友:
单退火0.80元/kg, 上海重型机器厂.

网友:
安徽好象有这样大型工件得人工时效设备原来我隔壁加工15头绣花机的单位它们的机身比你们的还要长听他们说是在安徽外协的但没具体问过是那家单位

网友:
振动时效针对大型构件 不宜热处理的
 处理效果要看实际构件状况
 容易起振的结构件,处理效果可以高出热处理效果
 结构紧凑刚性较大的,要采取振动时效其它工艺方案 分步骤解决
 据多年国内推广经验可以断定其效果与热时效不分上下,易振构件的消除应力效果 明显高于热时效

最显著特点就是振动时效的经济性,便捷性!

可咨询:3528734@qq.com
振动时效推广技术部

网友:
丢在外面用火烤,用锤子锤,简单省事

网友(2007-12-19):
这个活给私人小厂反而容易做。在地上临时挖个坑,盘个地炉,用煤加热就行。

网友:
我干活时不用这么麻烦,喜欢用土招.
振动时效大概只能去除70%的应力,还得专用设备.
工件放好,找好支撑,用半燃木碳一包,再堆一点锯末闷住,放他个十天半月的.大型厚壁铸件效果特好.

网友:
有的“3类压力容器厂”有这种大型退火炉!也可以分段退火,组合时的焊缝再用“履带式”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