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室壁厚计算---[请教]

楼主(2007-07-28):
我这边要搞个真空设备,这样的:

' j8 E; [& u {

真空室的 结构是个 圆筒形,直径58mm,长度60mm,平底的

真空时,内腔-0.1Mpa。 材料是 不锈钢的。

我想知道,如何计算安全壁厚(外壁 和底部),有没有公式阿。

; b5 A I5 g/ K y( J8 F9 C

上网搜索了半天,只有正压计算方法

那位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真空设备(机械?)设计手册,凭经验,你取壁厚1mm保证没有问题。另外如果顶部和底部达到1mm,周向可以0.6mm没有问题。

楼主:

多谢老兄了

网友(2008-08-14):
应当有公式计算,建意楼主用COSMOSWORKS软件,非常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易拉罐原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