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难加工的材料,刀具选用,希望指导

楼主(2007-07-28):
50Mn18Cr5N这种材料用什么刀具加工比较好??

网友:

选用硬质合金刀片YG类的

网友:

是浇铸的吗?

如果是的话那用YG8的比较好!

因为他比较耐磨```抗冲击性能也比较好

网友:

这种材质较硬,强度大,有韧性。机加工叫做材质艮,用T30到试试,也可以用陶瓷刀片,不过成本较高。

网友:

用国产的陶瓷刀片应该成本还可以

网友(2010-05-03):
陶瓷刀片加工好

网友(2010-11-23):
模具钢,不好搞,陶瓷刀具可以试试,就怕崩刀

网友(2011-03-15):
选用硬质合金刀片YG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