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工艺范围宽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2007-07-28):
老是听说热处理工艺范围宽,到底热处理工艺范围宽有什么好处呢?

+ W M8 n/ }8 X

网友:

简单的说:按需要将软的变硬;硬的变软;易锈的变防腐等等.
学问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按需要将软的变硬;硬的变软;易锈的变防腐等等.
学问大了.

我还是不太明白什么是热处理工艺范围宽,能具体讲一下吗?

" z ]; s8 Y' G

网友:

热处理可分为退火、正火、淬火、回火及化学热处理等基本方法。
就钢的热处理分类:A、普通热处理1、退火(完全退火、球化退火、去应力退火);2、正火;3、淬火(单介质淬火、双介质淬火、马氏体分级淬火、贝氏体等温淬火、);4、回火(低温回火、中温回火、高温回火)
B、表面热处理:1、表面淬火;2、化学热处理;(渗碳、渗氮)3、氧化;4、磷化

等等
如要具体了解请看相关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可分为退火、正火、淬火、回火及化学热处理等基本方法。
就钢的热处理分类:A、普通热处理1、退火(完全退火、球化退火、去应力退火);2、正火;3、淬火(单介质淬火、双介质淬火、马氏体分级淬火、贝氏体等温淬火、);4、回火(低温回火、中温回火、高温回火)
B、表面热处理:1、表面淬火;2、化学热处理;(渗碳、渗氮)3、氧化;4、磷化

等等
如要具体了解请看相关书籍。

 f2 d. Y$ g

3 V5 t6 C A% f. _5 o

我问的是 某种材料的热处理工艺范围宽,是指明这种材料的什么特点或特性,我知道这些基本概念

网友:

我想是不是指这种材料热处理的温度、保温时间和冷却速度等参数要求介于一个比较宽的范围内就行
用这样的材料,产品的质量容易控制,特别大批量工业生产的时候,工艺参数范围越宽,越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