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钢的热硬性是不是与钨有关啊?

楼主(2007-07-28):
速钢的热硬性是不是与钨有关啊?因为在热处理过程中,形成了碳化钨而增强了热硬性呢?热硬性是否也称做红硬性?

# G. A+ j g. s4 @* \

网友(2007-10-19):
理解正确!

楼主(2008-07-09):
合金元素钨在钢中的作用:是使钢具有热硬性。因此钨是高速工具钢中的主要合金元素。
钨钢都具有热硬性

网友:
还有矾V、
W18Cr4v

网友(2008-09-23):
热硬性和红硬性是不同的哦
钨和钒都可以提高钢的热硬性,镍和钴可以提高红硬性

热硬性是指钢在较高温度下,仍能保持较高硬度的性能。钢经淬火后,随着回火温度的提高,硬度降低,但在加入了较多的合金元素的情况下(高合金钢),在较高温度下回火,钢仍可保持较高的硬度,比较典型的例子W18Cr4V高速钢,在560度回火三次,硬度可达63~64HRC。
红硬性是指材料在一定温度下保持一定时间后所能保持其硬度的能力。如刀具材料中的高速钢,应在600摄氏度下保持60分钟后空冷,连续地重复进行4次后去表面氧化层,然后得出的硬度。
红硬性和热硬性不同。热硬性应该理解为在高温下保持其硬度的能力,即其检测应该在高温下进行。这要求硬度标准块和硬度计都能在高温下正常地工作,其误差也可以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