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这个工件(请教)

楼主(2007-07-28):
这个工件是怎样做出来的,请教
附件

网友:

楼主请问,是什么材料啊

楼主:

楼上的是Y1Cr18Ni9不锈钢

网友:

关注中ing ...

网友:

关注ING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原材料能否用精铸?我想公司有0.2mm可以铸吧.外槽能否用激光加工?

网友:

可以加工的,就是麻烦一些,先车外形,车内台阶孔,线割内孔凸出,再铣床用分度头加工,三等分台,凹位和六等分槽。

网友:

英制零件;先车,再线切割

网友:

我的方法和8楼一致,我想要在头部加长一工艺头,铣工铣槽要用到,最后线切切去

网友:

我如此考虑,共同研究
先精车到内孔尺寸为通孔,外圆也(依角度部位)精车到尺寸,之后做铝芯轴用胶固定,夹芯轴端头,用圆周铣加工之外型,另一点凹陷部位要做磨具,高频加热后冲至成型

网友:

此工件较难加工,壁厚较薄,变形大。我的想法也不太理想,大家都提意见。
1.精密铸造(包括搭子)
2.车内孔,车平面(车到搭子平面)
3.以内孔定位车外圆车总长。
4.以内孔定位电脉冲.571尺寸。
5.以内孔定位加工中心铣槽。(楼上大虾们建议线切割不太合理,看看槽的角度再想想可不可以线切割)
6.去毛刺。

网友:

可以肯定不适合用铸造,可以考虑锻或冲.

或者直接机加工即可.

网友:

此工件较难加工,壁厚较薄,变形大。我的想法也不太理想,大家都提意见。
1.精密铸造(包括搭子)
2.车内孔,车平面(车到搭子平面)
3.以内孔定位车外圆车总长。
4.以外圆定位线切割.571尺寸。
5.以内孔定位加工中心铣槽。(楼上大虾们建议线切割不太合理,看看槽的角度再想想可不可以线切割)
6.去毛刺。

网友:

同意11楼的,线切割可以使用,但要求线切割的功能强大,具有可以自动转换角度的功能
另外,车工工序操作时可以考虑一次性装卡,粗车,半精车后一定要冷却好了再精加工,
总之变形是加工要解决的难度。我以前是车工技师,军工认证的。

网友:

关注ing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谢谢各位的发言!!!俺又学到了一点知识!!!!!!!

网友:

若批量大,是否可以用粉末冶金工艺来实现。

网友:

慢走丝做,可以的,先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