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服现象等同于存在塑性变形吗?

楼主(2007-07-28):
屈服现象等同于存在塑性变形吗?

今天看了低碳钢的拉伸实验,我觉得屈服现象发生了,就说明存在塑性变形,这是塑性材料的典型特征?大家认为呢?

网友:

屈服现象:当拉伸试样开始屈服时,应力随即突然下降,并在应力基本恒定情况下继续发生屈服伸长,拉伸曲线出现应力平台区,这称之为屈服现象。
塑性变形是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应力超过材料屈服极限以后产生的变形,即使除去外力,也不能恢复到变形前的形状和尺寸。塑性变形是一种不可自行恢复的变形。工程材料及构件受载超过弹性变形范围之后将发生永久的变形,即卸除载荷后将出现不可恢复的变形,或称残余变形,这就是塑性变形。不是任何工程材料都具有塑性变形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屈服现象:当拉伸试样开始屈服时,应力随即突然下降,并在应力基本恒定情况下继续发生屈服伸长,拉伸曲线出现应力平台区,这称之为屈服现象。
塑性变形是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应力超过材料屈服极限以后产生的变形,即使除去外力,也不能恢复到变形前的形状和尺寸。塑性变形是一种不可自行恢复的变形。工程材料及构件受载超过弹性变形范围之后将发生永久的变形,即卸除载荷后将出现不可恢复的变形,或称残余变形,这就是塑性变形。不是任何工程材料都具有塑性变形的能力。

我问的是发生了屈服现象是不是就有了塑性变形了,你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

当所用屈服力大于材料的极限应力时,就会发生塑性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所用屈服力大于材料的极限应力时,就会发生塑性变形。

屈服力怎么计算呢,还是有经验公式?

我想知道屈服现象等同于存在塑性变形吗?有明确的答案吗?

网友:

是的。就像2楼所说,塑性变形是一种永久变形,当屈服发生了就意味着有永久变形,即使是形状记忆合金也一样。虽然形状记忆合金可以依靠特定情况下的相变来恢复变形前的形状,但就变形屈服来说,也是发生了塑性变形。

网友:

回答5楼的问题:
我是没有看到过屈服力这种说法,相关表述是应力和屈服强度,计算公式是δ=p/A, p是作用力,A是
截面积。对于一种材料来说,其屈服强度是根据拉伸试验所得,取δ0.2为其屈服强度,0.2是应变e=0.2时的δ值。而抗拉强度是δb,b是脚标。
塑性变形的显著标志是出现加工硬化。一般来说,过了弹性变形阶段有一小段的弹性加塑性变形区,然后才是塑性变形,也就出现了屈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