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头铰制孔用螺栓具体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7-07-28):
 六角头铰制孔用螺栓具体是干什么用的?

我就是不明白它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附件见下图

网友:

顶一下
萧萧天竹是位肯学肯问的网友,支持你!

铰制螺栓是定位销和螺栓的合并体,
既有定位、承受剪切的功能
又有联接、拆装方便。

网友:

定位和连接两用,支持二楼的

网友:

常用在联轴器上面,间隙较小

网友:

我也正好了解一下,支持二楼!

网友:

铰制孔用螺栓的破坏形式主要是螺栓杆与孔壁的贴合面处可能发生压溃和螺栓杆被剪断。

网友:

它主要是用来定位。它一般跟铰制空为过渡配合。直径的大小与它工作时所承受的剪切应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