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打印出来后,实际尺寸和标注的尺寸不一样---[请教]

楼主(2007-07-28):
各位大哥,我是一个CAD新手,有个问题困惑了我好久一直没能解决,为什么我画的图打印出来后的实际尺寸和标注的尺寸不一样呢!不是偏大就是偏小,

我都是用的1:1的比例啊!

 有那位知道的就告诉我吧!谢谢了!

网友:

你用的是打印机吧,绘图仪就不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

要把纸张的尺寸改成自定义吧

楼主:

是啊!我是用的自定义啊!比例也是1比1,打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不是偏大就是偏小!

网友:

看你选的图纸是多大的是A4的还是其他.要用统一大小

网友:

是因为图幅的影响。绘图及打印比例都要选1:1,打印时不要包括图纸边框,改用窗选打印内容,且用的打印纸要足够大。

网友:

同意六楼的,如果你画的不时1:1,那也是不行的打印也要用框选,也要用1:1

网友:

不要用的自定义!!!也不要用窗选!!
用图形界限打印!!!就不会错了!!!

网友(2009-04-10):
用图形界限打印!!!

网友(2009-10-12):
利用图纸空间,很灵活的,比例随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