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6002RS,6002RS是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07-07-28):
我买了个深沟球轴承,上面写的是6002RS,6002RS是什么意思?

8 l% D h

6002的标准没找到,尺寸就没法确定了.RS是什么意思?

网友:
Re: 虚心请教 我买了个深沟球轴承,上面写的是6002RS,6002RS是什么意思?

这个轴承代号是深沟球轴承,
6是系列代号,也就是代表深沟球类结构。
0是厚度系列代号,6202要比6002厚,6302要比6202厚,这里的厚指外径和高。
最后两位数字是内径代号,02表示轴承的内径是15,6202,6302内径都是15mm.
轴承后缀-RS代表单边带密封圈,如果是-2RS代表是双面带密封圈。6002-RS,应该有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轴承代号是深沟球轴承,
6是系列代号,也就是代表深沟球类结构。
0是厚度系列代号,6202要比6002厚,6302要比6202厚,这里的厚指外径和高。
最后两位数字是内径代号,02表示轴承的内径是15,6202,6302内径都是15mm.
轴承后缀-RS代表单边带密封圈,如果是-2RS代表是双面带密封圈。6002-RS,应该有个“-”的。

 A; i

0 M' |: | ^

0代表轴承的尺寸系列, 我就是对后缀不清楚了,它标的是RS代表单边带密封圈,可是轴承两边都带有密封圈?这是为什么?

网友(2007-11-12):
有的工厂在打字的时候,会打上 6002RS,来代表6002 - 2RS

习惯了就好

网友B:
3楼说的很详细了,后缀RS代表单面带骨架橡胶密封圈,为接触式密封。双面为2RS.
RZ为非接触式橡胶密封圈。

网友:
6205ZZ的外径是多少内径又是多少啊
THK的  MISUMI的  同型号是不是一样呢

网友C(2007-12-13):
学习学习
3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2008-03-06):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
3楼说的很详细

6205的外径是05*5=2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楼说的很详细了,后缀RS代表单面带骨架橡胶密封圈,为接触式密封。双面为2RS.
RZ为非接触式橡胶密封圈。

关于轴承内径,0.1~9直接表示,用“/”与中间的尺寸系列分隔开来,10~20有代号表示,00~03分别表示10~20之间的四个内径:10mm、12mm、15mm、17mm

网友:
一面的胶盖上有6002RS
另一面的胶盖上有6002RS

6002  2RS是正确型号 轴承外圈上也许还有可能是6002 然后就是品牌了 呵呵!

习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