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F和SAE 美标螺纹

楼主(2007-07-28):
UNF
管螺纹 外径 内径
7/16"-20 11.113 9.9
1/2"-20 12.700 11.5
9/16"-18 14.288 12.9
3/4"-16 19.050 17.5
7/8"-14 22.225 20.5
1.1/16"-12 26.988 24.9
1.5/16"-12 33.338 31.3
1.5/8"-12 41.275 39.2
SAE 45°
管螺纹 外径 内径
3/8"-24 9.525 8.6
7/16"-20 11.113 9.9
1/2"-20 12.700 11.5
5/8"-18 15.875 14.2
3/4"-16 18.900 17.5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这个UNF和SAE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UNF为细牙,SAE没用过

楼主:

SAE好像是一个角度吧是不是美制螺纹的牙型角呢

楼主:

能不能再问一下,UNC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美制螺纹的标号 UNC.UNF (美制牙)

补充:看来你是什么也不懂啊

7/8 是螺纹的外径 单位为英寸,转换为米制单位mm要乘以25.4
-9是每英寸(25.4mm)长度上螺纹的牙数
UNC是系列代号
一般最后还带有一个精度等级 比如 7/8-9 UNC-2A

楼主:

一件很郁闷的事

我在别的地方看到UNC是细牙,可是二楼的一位大侠说UNF是细牙

至于SAE45度,是否是牙型角?????

如若不是我想问一下各位大侠美制是不是跟英制一样是55度的

                      谢谢!!!!!!!!!!!!!!!!!!

网友:

SAE:Society of Automtive Engineers 美国汽车工程学会;楼主说的应该是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标准的螺纹,具体标准我这也没有,可以去查一下;
公制螺纹是60度等边牙型,英制螺纹是等腰55度牙型,美制螺纹60度。
UNC为粗牙,UNF为细牙.

楼主:

谢谢7楼!!!!!!!!!!!!!!!

网友:

UNC粗牙

网友(2011-03-23):
SAE是 美国的标准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