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 中怎么调整标注尺寸的大小?

楼主(2007-07-28):
CAXA 中怎么调整标注尺寸的大小?

下图中的标注尺寸相对于零件比较小,怎么把标注尺寸的大小调得变大点呢?

网友:

在工具栏中点"格式",然后点"标注风格",选择编辑即可.

网友(2009-05-28):
在工具栏中点"格式",然后点"标注风格",选择编辑即可.
引用 网友A:

经过试验,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