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的内外圈之间是防尘盖吗?---[图,请教]

楼主(2007-07-28):
深沟球轴承见下图所示,深沟球轴承的内外圈之间是防尘盖吗?或是其他装置?

作用是什么?

网友:

是保持架。

网友:

从图上看应是保持架,但是右图上下显示的结构不一致,也有带防尘圈的球轴承

网友:

看不清楚!如果是与内外圈平行的是保持架;与内外圈都接触的是防尘盖!作用可从字面上理解。

网友A(2007-12-10):
是保持架,好象是尼龙保持器

楼主:
实体图可能分辨不清是保持架还是防尘盖,从右面的剖视图上看,应该是封闭式的保持架,角接触球轴承好象很多都带防尘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保持架,好象是尼龙保持器

怎么看出来是尼龙保持架的?

网友:
中间横的是保持架,,
两侧竖的是防尘圈

网友:
黄铜保持架,销钉式的.
附件:
加工黄铜保持架
防尘盖
尼龙保持架

网友:
次序不对.
防尘盖
尼龙保持架
机加工黄铜保持架

网友(2010-08-30):
回复 网友B:

    你是专业做轴承的吗?能帮忙看看这个轴承结构吗

网友:
你这个就是防尘盖

网友:
以前去轴承厂参观过,和那个球接触是保持架,外面的是防尘的。。

网友:
这个就是黄铜保持架,中间是横的是铆钉,两半的实体黄铜保持架,铆钉铆合

网友:
楼主发的图片,此类轴承没有防尘盖吧,应该是铜质保持架吧

网友:
是铆钉的轴承保持架,从图上看没有防尘盖

网友(2010-10-06):
学习了。多谢上面各位老师分享。

网友:
从右边的图上来看不是防尘盖

网友:
是保持架,黄铜加强型保持架,一量酒说的对

网友:
保持架,黄铜销钉式保持架。

网友(2010-11-21):
外观上看是防尘盖。里面就多了。

网友:
我看象黄铜的保持架。。销钉式。应该不带尘盖

网友:
没错,是保持架!什么材质的看不出来。

网友:
应该是这个保持器吧。

网友:
这是非常常见的东东呀,楼主怎么略显不专业了。

这东东转起来总有嚓嚓的声音,在浸满油的环境下就没有这个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