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铣床的一些资料

楼主(2007-07-29):
各位大虾 ,

      小弟最近负责公司生产工序改善方面的工作

- j7 n/ C& R w M

            由于生产工序间的不平衡, 造成一些工件积压在  铣床 工序方面

9 m: j& Z7 Q c6 _. e4 b

                  想把一些铣床的工序转到CNC上去加工

                        所以想先了解一下铣床的资料,   具体(主要功能, 加工哪个方面..)

4 [; D. x- K q$ z B2 Y7 S( q( `

请大虾帮忙~~~

网友:

楼主,看不明白你的要求,看你的工作,似乎是要了解数控铣床的资料吧!
简单地说,数控铣床能完成钻孔、铣平面及在平面上能给出方程的曲线、镗孔(镗孔精度取决于机床定位精度)、铰孔、攻丝等工序。
不过请你注意,上数控机床的零件毛坯的一致性要好。

楼主:

我这边的铣床叫3K铣,
   具体我也不懂什么意思
    因为不是机械毕业,也没到车间具体做过
       所以想先收集点资料, 再去做工作,能抓住要点

     想问下,操作3K铣床的师傅, 技术一般即可 ,  在苏州招聘的话, 估计要月薪多少?
谢谢上面大虾的关注~

网友:

3K,不懂,我知道5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