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或稀土铁合金的用料配方---[请教]

楼主(2007-07-29):
我自己用翻砂来铸铁, 出现问题材质不好 ,要求模具耐用, 耐磨 ,光洁度好, 求各位大虾给配方。谢谢!

网友:

说的具体点,铸铁是一个很大的范畴,种类很多,每一种都不尽一样,你是什么件,要求达到什么精度,我可以帮你的.

楼主:

我主要是玻璃模具铸铁 要求耐用不能起氧化皮 耐磨度亮度好 。

楼主:

ji继续急需帮助阿

网友:

这几天忙,没顾上.
我们没生产过这类材质的铸件,我查了一下资料,应该为含铝3~3.5%的灰铸铁,铝采用冲入的方法加入,浇注前最好镇静1~2分钟,含碳量为2.8~3.0%,含硅量为1.8%以下,如果在生产中感到铝不好加,可将铝含量下调为2~3%.

楼主:

谢谢 又有新问题了 翻砂铸件气孔如何预防阿

网友:

气孔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当你的检测型砂设备一点也没有的话。总的来讲有以下几方面:1、型砂的水分不能超过6%,如果湿强度不够的话,适当增加膨润土。
2、型砂的透气性要好,要砂子而不是土。
3、型砂的紧实度如何,这也是关键,太实不好透气,太松强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