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设计电脑配置---请教

楼主(2007-07-29):
各位大哥大姐,我想近几天配一个台式机学三维设计,

主要是想学PROE和SW,请帮我提供一个基本的配置单。

谢谢大家!敬礼!

网友:

电脑这玩意更新速度太快,还是不要一味追求高配置的好,如果只是用来学习三维设计软件(Pro/E及Solidworks)现在市面上的一般机型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考虑到要适应64位软件的配套,CPU还是双核PD"扣肉"的好,当然内存要大,至少1GB以上

网友:

初学不涉及到太过复杂的曲面或者大的装配,一个很普通的配置就够了.小小的鄙视一下我的单位,现在我用的仍然是64M显卡,256内存,做曲面累呀!!!在我看来,一般个人用户不做大型装配,512内存就行了.CPU我是奔四2.4G的,觉得够了.个人认为显卡和内存是最重要的,CPU差点问题还不大.

网友:

那还是一般的配置呀,那我们以前的机子只能往垃圾堆里丢了.现在的配置也就是这些了.

楼主:

忘了说一下,电脑的价格最好能控制在4500以下。
请大家再讲谈一下具体的配置。
谢谢各位!

网友:

内存要够大。不能少于1G。(512勉强够用)。不然其它的配置再高也没用。其它的一般配置都够用了。可以的话可以配个好点的显卡。

网友:

要求:硬盘高转速,内存要大,显卡稍好些即可.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一位高手指点一下,我的电脑CPU是P4,内存是1G,按理来说用SW应很流畅,但在画三维图时却有时还会卡壳,甚至死机,问过别人,说是显卡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那还要什么样的显卡呢?

网友:

CPU   Pentium E2140(65nm)
主板   映泰Tforce P965
内存   宇瞻黑豹DDR2 800 1G
硬盘   希捷 ST3250310AS
显卡   Inno3D 8600GT
光驱   先锋 112CH

键鼠   微软 光学极动套装
LCD   AOC 177V+
电源   鑫谷 速核530PQ超频版
音箱   创新 Inspire M5300

价格总计:6000元
我公司用的。。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内存和显卡

这两样最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那一位高手指点一下,我的电脑CPU是P4,内存是1G,按理来说用SW应很流畅,但在画三维图时却有时还会卡壳,甚至死机,问过别人,说是显卡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那还要什么样的显卡呢?
显卡确实也有很大影响。用大点的显存的显卡。想好的呢有专用于三维画图设计的显卡,好像比较贵。我上家公司就买了那样的显卡。

网友:

建议用256M显存的显卡,CPU呢,最近比较流行双核
就配个双核吧,二级缓存大点的好
主板推荐965系列的主板,支持vista和双通道
内存两根512或者1G的组双通道,频率667就好了
不要买到假货
电源一定要负荷得了,如果想安全点就买个好点的散热器~~~~~
还有一个就是硬盘速度要快,缓存至少要8M,这样调数据也很快
至于LCD,推荐买19寸宽屏,看起来爽
再就是画图面积相对来说也比较大
再提一点,鼠标一定要买个舒适的
画图虽然是用两个手,但是鼠标的工作还是占很大部分的工作的
像我们公司配的那个破鼠标
我画一天图手就僵了,那个痛啊
自己挑吧
哈哈,顺便告诉一声,以上配置绝对超标~~~~

网友(2007-11-24):
内存和显卡重要些

网友:
要是只是想学一下sw的画,很普通的配置就可以了。我的机器没独立显卡,内存只有512的,平时学习还好,二三十个零件的装配体有点卡,但是不是特别卡,就是你把鼠标中键摁着拖动的时候有点延缓,但是不影响效果的。我 的机器买了一年半了,2800块。呵呵

网友:
re

不考虑价钱的话当然是配置越高越好,考虑价钱的话,内存一定要好,显卡硬盘 CPU其次,不过现在的电子产品也不贵,4500的主机还可以的!

网友:
6000大洋可以搞个足够你用的笔记本了
我的toshiba A100(港货独显)跑起来都很顺
现在的Toshiba A215才800多美元,足够你跑眼下流行的3D软件了

网友:
其实要是单纯学习三维软件的话根本就不需要用太高配置的电脑,但考虑到以后或许用到曲面也或许用来玩玩游戏的话可以稍微配高一点儿,但是没大家说的那么夸张啊,一台主机CPU是PD3.0(双核)的,内存1G的这是足足够够的了,硬盘搞个120G的,显卡可以小点弄个128M的显存的也可以啊,这已经很好了,现在这样的主机一台也就2500块钱啊,我本人是用UG的,家里是卖电脑和办公耗材的,呵呵,所以多少也知道些

网友:
其实针对初学者买台二手电脑也不错啊,之前我家卖过一些二手电脑,CPU是P4 2.4的,内存512M,64M的独立显卡,我用来跑CATIA都没问题,学完了再便宜点卖掉,那时再买个新的也不迟啊,不过这是我个人建议,仅做参考,呵呵

网友B(2008-03-17):
如果做三维的图形设计最好用AMD的处理器,计算浮点多。只是较单纯的平面设计最好用INTER的处理器。

网友(2009-03-05):
引用 网友B:
如果做三维的图形设计最好用AMD的处理器,计算浮点多。只是较单纯的平面设计最好用INTER的处理器。
终于看到AMD了

网友:
现在AMD双核5400+       磐正790主板    加个好点的显卡    1G内存  液晶显示器  500G硬盘也就5000对点吧讲点价5000

网友(2009-05-30):
操你娘为啥扣分,不就事要钱,不给

网友(2009-08-30):
双核CPU+独立显卡(显存512M)+2G内存

网友(2009-10-21):
基本上可以了啊!

网友(2010-11-22):
我觉得主要是内存和显卡

网友:
现在的计算机一般配置就行的~~~